intel 845GE 无待机电压

楼主(2008-08-19):
intel原装版 型号:D845GERG2/D845PECE 无3.3vSB电压 强制启动主板能正常运行  量遍了整个主板 只有pci插槽间隙中有个8脚元件(I&R 322H)和 pci的3.3sb相连   这个元件就是提供3.3vsb的吗? 但我测了这个元件各脚 都没有电压输入

实在找不到结果 intel原装版修的少 没有经验

各位大虾有知道的吗 这个主板的3.3vsb来自哪里?

网友:
IOR 322H 是由一个NPN 和PNP的三极管组成的MOS复合管 起保护作用。看一下3。3VSB对地阻值不低于是80就上U加电适,应该可以上电。
总体来说这个MOS复合管有俩个一个是给USB供电的,一个是跟1117南桥稳压管相通的,一般IOR它坏了南桥不会坏只有1117坏了SB才挂掉。

网友:
查了是1117损坏  这个117是固定3.3v输出的 手上没有代换的 用1084 加了两个adj电阻 接成3.3v输出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