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跑FF FF

楼主(2008-08-19):
本人菜鸟 现遇到这一问题: 主板上电跑FF FF 用金属物体碰下32.768实时晶振就能检内存 碰5到6下显示25 26 点亮 向高手求助!!!1
主板
求助

网友:
把晶振换了 应该就OK了

网友:
发表于 2008-8-19 12:17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把晶振换了 应该就OK了
同意

网友:
应该是晶振和2个谐振电容的问题,换了就應該能好了

网友:
换谐振电路一套。 用风枪在加热一下南桥旁边得小东西。

网友:
晶振和2个谐振电容或者南桥的问题

网友:
把晶振换了 应该就OK了
同意

网友:
有人提点过,换晶振和负载电容是没什么作用的,查查RTC——RST路上的电容电阻。很可能是这个影响的

网友:
是直接跑FF吗?还有是什么BIOS啊?

网友:
把谐振电容吹掉吧 最好烧烤南桥 酒精洗一下 吹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