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

楼主(2008-08-19):
本人有很多显卡花屏  请高手能给我个显卡花屏的几大类故障吗???

网友:
滤波电容换了试下!,,,

网友A:
花屏分为:
大花(全屏)
小花(部分屏)
开几花进系统不花
开机或DOS下不花进系统花
横杠花竖条花
打游戏花看电影不花
看电影花打游戏不花
冷机花热机不花
热机花冷机不花
...........................
但是大致原因有几种:
电源部分:
显存坏或虚焊
GPU坏或虚焊
软件部分(BIOS,驱动)

网友:
一般显存坏或者虚焊见的最多了

网友:
显存问题

显存问题也有可能导致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分为:
大花(全屏)
小花(部分屏)
开几花进系统不花
开机或DOS下不花进系统花
横杠花竖条花
打游戏花看电影不花
看电影花打游戏不花
冷机花热机不花
热机花冷机不花
........................ ...

深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