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未来窗F710B 屡烧行管

楼主(2008-08-19):
LG未来窗F710B

    故障:开机一段时间行管坏
  开机图象正常,但开一段时间后行管温度很高,很烫手,测二次电源电压83v,查行逆程电容,推动电容,行激励供电,行推动管,都正常.测行电流从350ma慢慢升到520MA,感觉行电流大,高压包换过了还是不行.测行管基极电压为-0.45V,是不是有点高?
   请大家给点思路,看是那里的问题.
                    谢谢

网友:
此机行管正常时温度也是有点高,换正品原装的行管。

网友:
小心你的行管有假换正品原装的行管。

显示器行管损坏的检修
行管损坏是维修显示器时最常见的问题,而屡坏行管是令人头疼的一件事,那么发生问题的根源何在呢?本文就此谈一下我在维修实践中对此问题探索和总结。
一般来讲造成行管损坏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行管质量有难以预见的缺陷,使用中"自然"损坏。
2.逆程电容容量减小或开路使行逆程脉冲幅度异常升高。
3.行电源电压过高使行逆程脉冲幅度异常升高。
4.行负载短路、漏电引发的过流,这里的行负载是指行输出变压器、偏转线圈、S校正电容等元件。
5.行频过高或过低。
6.行激励不足。
7.行阻尼二极管特性变坏。
8.人为因素。

网友:
我用的是C5411代换的,行管的问题应该不大,这披行管在几十台机器上试包括19寸彩显上试都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