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开机

楼主(2008-08-19):
开了电源插座就自动开机,但是有时候开电源不自动开机什么原因阿

网友:
如果开关没问题,看看bios里设置的

网友:
怎么设置没断电过阿,断电的化会自动开机

网友:
自动开机有可能是电源不良

网友:
第一,主板在非法斷電后,再次上電時有可能自動開機;
第二,可以查看BIOS的相關設置是否有問題。

网友:
看bios里的电源管理的设置先。。。

网友:
多试试。 有可以是BIOS,电源。IO。晶体

网友:
首先从BIOS入手,查看BIOS电源管理相关项,然后检查电源有无问题.最后排除电磁干扰的可能性.

网友:
BIOS电源管理 , 晶体,IO 电源

网友:
你和我以前的一块主板的问题一样,我已经解决了。这是我修好的一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86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