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嘉945主板内存无复位修复经验

楼主(2008-08-19):
技嘉 GA-8I945P-G 主板不过内存 拿到主板上电测试CPU电压内存电压都正常 上CPU 不过内存  用内存打值卡上去测AD阻值 正常就是缺少时钟电压,开始还以为北桥空焊或是坏了  拿去做了BGA(加了一下焊),过来测试一样 无时钟电压 无头绪. 这几天上海打雷烧了不少主板 心想会不会是网卡被打挂了 .网卡也没什么异常烫手 是BGA的那种 管他呢 用风枪把网卡吹了 下来 拖干净 上机用内存卡测试 时钟有了 上CPU 内存 OK代码直奔26 后来做BGA装了个好的网卡上去 此板修复!网卡也会影响到内存时钟  又有了经验!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只要打雷就会烧到网卡,我们这里上次打雷烧坏了好多机器,大多都是网卡损坏,现在的网络大多是光纤直连的,可为什么这样会烧网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只要打雷就会烧到网卡,我们这里上次打雷烧坏了好多机器,大多都是网卡损坏,现在的网络大多是光纤直连的,可为什么这样会烧网卡呢?

打雷了~打到电线或网线附近~电线或网线就会吸收电能~~这样这根线就带高压强电了~因为市电进我们家要过好几个保险~所以从电源进的可能不太大~而从网线进的电就从主板集成网卡进电脑了`没开机也会`而进来的高压电就会击坏网卡~或从网卡进SB把SB也打坏`~所以给雷打的电脑一般都是网卡~SB坏``

网友:
学习一下,赚个经验分

网友:
问一下楼主,内存有复位吗???

网友:
只要有集成网卡的板  只要无复位  先把玩卡K了  楼主的网卡问题导致没时钟没碰到过~!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了!谢谢楼主把经验拿出来大家分享!

网友(2009-06-28):
你的板跑的代码多少。。内存是否报警?如果不报警也许还没到内存哦~

网友:
信号是SMBCLK和SMBDATA
量阻抗是能量到的!!

网友(2009-12-22):
网卡引起的问题很多,又长见识了

网友:
内存好像没有复位吧    LZ真会开玩笑

网友:
你说的是 复位,你又能扯到 时钟!

网友:
网卡引起无复位,以后维修中留意了

网友:
我估计应该是没过cpu,我还没有遇到雷击网卡坏,不亮机还过cpu的,估计诊断卡应该是FF,另外,内存没有复位测试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