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2400不加电

楼主(2008-08-19):
最近收了台A2400,现象为无法开机,什么反映都没有,灯,风扇都无反应!!电源接口已检查无虚焊,会不会是ADP3180或ADP3417损坏?看外观好像没什么!这2种芯片坏是不是会引起无法开机的故障?本人无维修经验,纯属爱好!!

8/22
昨天我把ADP3180和ADP3417换了(好象3417有4-5个,是不是都要换?我就换了3180边上的1个),现在插上电源时电池指示灯会亮1下,按开机键,就象按点动开关一样,硬盘转一下,然后就停了,喇叭同时也有啪一声,然后就没反应了,再按一下又是这样!!散热风扇不转!!CPU和南北桥微微有点热!现在不太清楚下一步如何操作!!望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不加电的 原因太多了 !~谁也说不好!~只有看到了之后再好说最好看看 电源有问题没有!~没有就 麻烦了 主板问题

网友:
电源肯定没问题,插电开机无任何反应,指示灯都不亮!所有芯片都不发热!

网友:
本人也在学习中,不过不开机的鼓掌太多啦!去新手区学习一下吧!

网友:
那就拆开量一下电源IC的VCC,3..5V有没有再说嘛

网友:
非专业人员 适可为止  有些问题即使专业人员也不一定都可以搞定

网友:
先看看适配器接口有没有主供电19V
如果有看看保险是否烧了
如果没有看看开关有没有供电
在看看有没有3。3V   5V供电

网友:
这是开机没有反映
最基本的开机条件

网友:
修过,但我是换南桥,呵呵

网友:
找人帮你修吧,免得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故障和你说的一样,我也没查出问题,现在电源输入19正常,接电流表0.01,没有3  5 V电压,正常应该待机有个3V电压,我换了电源IC也是一样到现在也没有搞好
望高手们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一两句话说不清的,专业维修的也要拿到板去查,更何况你说得很笼筒

网友:
昨天我把3180和3417换了,现在插上电源时电池指示灯会亮1下,按开机键,就象按点动开关一样,硬盘转一下,然后就停了,喇叭同时也有啪一声,然后就没反应了,再按一下又是这样!!散热风扇不转!!CPU和南北桥微微有点热!现在不太清楚下一步如何操作!!望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机器有短路,保护了!当然ADP3180和ADP3417也可以引起这故障!先查电源管理芯片 3V 5V有没有?

网友:
自己找张图纸慢慢跑吧,报废的主板难修,鬼知道有没有断线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