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I845D 核心电压偏低的修复过程。

楼主(2008-08-19):
型号:双敏UI845D
故障:上C41。7G CPU核心电压才1。1V,CPU不工作。
维修思路:先查VID电路,再查CPU供电电路。
过程:电压IC是5322,找不到资料不知那脚是VID脚,后发现IC主方,有一排阻没有焊,排阻和电压IC相联,想必这几脚就是VID脚,测量这五个脚,电压都是高电压(不正常),找线路,找了好久找不到,到CPU的VID脚;怀疑5322有问题,换掉故障一样。无耐又重新找线路,终于发现电压IC的VID接到一块F244的芯片,F244的芯片的输出又接到CPU的VID脚,测F244旁边的几个排阻正常,直接换掉F244,上电,还是1。1V,晕!清CMOS,再开机,1。7V OK。原来F244用来调CPU电压的。

网友(2008-12-08):
F244是缓冲芯片

网友(2009-01-14):
F244的资料谁有  我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