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J 不加电

楼主(2008-08-19):
俺接触华硕的板子少一点,,,不懂如何上电...有那个师傅修过呢?或有什么通病
华硕
通病

网友:
检查有没有保险烧了,有没有元件对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路是没有的.. 就是不知道它的加电程序 先到MAX8752 还是到PS51020 展生5V3V

网友:
3.3V,5V应该是由PS51020 产生的。待机只有3.3V,没有5V电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