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770-KG纯平行幅不能调,整形失真

楼主(2008-08-19):
方正FH770-KG纯平客户送修时故障为指示灯亮但黑屏,调高加速极电压后能显示,但行幅不能调,整形失真.仔细检查发现B+电压好象偏低,在1024*768下电压只有72V,换分辨率和刷新率B+电压只有几伏的变化.将S校正电路和行幅调整电路全检查而且还换了主要元件,均无效果,以前修过很多行幅不能调的故障,都很好查,但这次的确很怪,没发现换件,请同行指点!!!!!!!!!!

网友:
为什么不沿着B+查下去呢,这就是问题点。

网友:
查二次电源电路,换一下二次电源调整管试试先

网友:
二次电源管早换过,B+电压也升压了,但不够.调整管C极有1.2V的电压,脱开C极后行幅变得最小了,我怀疑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B+电压升压不够,此机最初的故障就是黑屏,后来调高G2后才能显示,而且G2已调到最高

网友:
二次电压不够肯定会行幅度不足的 。仔细检查B+电路

网友:
B+电路早检查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
二次电源怎么会造成行幅不能调节呢? 没有这款图纸,但我想方正目前还做不到,我只知道NEC是有行幅及枕形失真是通过二次管实现的.

应该重点还是行幅调整电路吧,或者枕形失真这一块的电路吧.

网友:
这个机型是武汉唯冠代工的,行幅调整电路和S校正都仔细查好几遍了,确实没发现问题

网友(2008-11-05):
哪位兄弟有这个机器的数据啊

网友:
5#的说的对  你怎么不查B+ B+的电压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