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N Type2647开机不正常

楼主(2008-08-19):
该机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硬盘指示灯闪了一就毫无动静了,在能启动到十分钟时又会自动关机,用热风枪将板吹一遍又将晶振32.768加焊然后试机结果依然一样,是什么原因呢?有那位师傅愿意赐教,谢谢。
硬盘

网友:
加焊电源 IC,查一下撒热...

网友:
IBM T21 的机器 楼主连型号都说不清 叫大家这么帮你啊? 3421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