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533-X无复位

楼主(2008-08-19):
I/O 83627THF-A 可以用83627THF-AW代换不

拿来的时候全板无复位,可触发不跑马,摸了两下后触发都没有了,PW电压为2.6V,PW连到I/O里去了

网友:
我认为是显卡供电场管击穿

网友:
么黑我啊,显卡供电MOS在AGP与PCI之间傍边又有电容挡着不好下下来啊

在线测了一下正常啊

网友:
待机无电压,强制开机,3.3 2.86 1.5

网友:
晕了,把电源插了,让了几分钟居然自己触发了,以后再触发都能触发,只是还是无复位,PW还是2.86V

网友:
I/O 83627THF-A 可以用83627THF-AW代换不

I/O 83627THF-A 可以用83627THF-AW代换不??
这两个I/O可以代换的,我试过啦。

网友:
感谢,去试了,成功没有成功都答复你一下,嘿嘿

网友:
无复位和I/O关系大么?还没有决定换不换

网友:
我看没复位,IO比较少。 你得开机电压有点低, 看看南桥待机共电都正常不。 真长多半南桥有问题,

网友:
换了I/O,感觉说不出来,故障好像变了,是代换的I/O有问题还是不能代换,迷茫

网友:
首先问一下:有83627THF-AW这个型号的IO吗?

无PCI复位信号reset,首先检查频率,特别是33MB,这块CLK芯片如果没有PG_OK信号,只有14MHZ不会送出其他频率的。一般问题是积灰引起这个信号相连的三极管或者上拉排阻漏电,或者PCB板断线造成的(这部分电路在内存与Vcore电路边上)

网友(2009-02-21):
谢谢大家的分享 。我也和你的故障一样全板无复位,楼上说的是。时钟芯片的问题。我看没有修好的,我修好了这片。和大家分享一下。只要使时钟PIN26为3.3就有复位了。希望大家在以后的修版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