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浦107S6受磁消不下去

楼主(2008-08-19):
一台飞利浦107S6受磁消不下去,可以手动消磁,用消磁棒也消不下去,请大家指点。

网友:
消磁棒消不掉,动动偏转线圈试试,不行就可以判定CRT的死刑了

网友:
消磁电阻查过没有?不要那么快就下定论.

网友:
100%显像管的问题

网友:
我们之前在南海大历做洋垃圾的crt时代是这样子处理的。排除了消磁电阻,线圈的问题后,确定是管的问题时,我们就加磁铁上去,调整好后,再固定好磁铁。

网友:
谢谢各位帮助,换过消磁电阻故障不变,看来是管的问题。

网友:
加磁铁试试吧,再不好就不用修了。

网友:
显像管的问题 吧 。试着动一下磁环,看看行不行。还有偏转。还有就是往显像管贴点磁铁 。试着解决吧

网友:
显像管贴点磁铁吧!多贴几个地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