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被雷击的问题

楼主(2008-08-19):
高手,你们好,希望你们能帮我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 前几天我的电脑被雷打坏了 现在我通过测试 发现 电源保险没有短 也没有发现什么地方有烧焦的现象 大电容两个也是完好的 但是没有输出电压 什么电压都没有 通过短路14脚和15脚 发现风扇不转 其他口无电压 我想问问 这样的情况我应该检测什么地方为好 谢谢
急呀

网友:
没有坏 从外表来看 什么都没有坏 这是我最郁闷的地方
请问你QQ是多少 我们Q聊 好嘛

网友:
晕了,这会光看到这样的贴子,如果楼主什么工具都没有还想把电源修好的话,建议送修,

网友:
是个懒人来的,动手拆拆玩,玩过就明白了。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以前有搞过这样的经历.

网友:
被雷打坏一般都是烧二极管和开关管

网友:
就是就是,换个电源IC看看或你用万用表查查啊,修不好就换一个

网友:
测电压呀,从高压一路测下,小心电人

网友:
楼主发帖子应该详细点,是电源的辅助电源有没有工作,辅助电源没有工作就查启动部分,辅助电源工作了就查下控制部分为什么导致主电源没有输出,应该给详细点的数据我门才好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