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P-A2点不亮

楼主(2008-08-19):
本人因为电脑里灰比较多所以全部拆除做了下除灰
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触碰了主板上面什么电路
导致了现在 主板点不亮
我用了替换法把电脑上的元件都换了 最后确定了是主板的问题
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
开机显示器没显示,感觉没有开机自检,因为我没听到“滴”的一声
我想能帮我的朋友最好可以告诉我问题大概出现在什么地方
让我能对症下药
本人不盛感激

网友:
应该不会很严重,还是看看内存显卡CPU是不是都上好了,接触好没有?

网友:
我可以保证的是,除了主板我其他的电脑元件都是好的,而且都紧固
现在我就是不知道问题到底是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搞个诊断卡看下代码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诊断卡看下代码撒

我个人不会维修主板
就是想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触碰到了
或者是什么地方搞跳线了
我只是拿刷子除了下灰而已
因该不会是什么烧掉了拉这样的问题
看看是不是能自己就可以处理好的

网友A:
应该还是什么没有接上,或者什么地方松动了,你自己仔细检查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什么没有接上,或者什么地方松动了,你自己仔细检查以下

在此先感谢 昨夜有风 同志对我的帮助
虽然方法没派上什么用场,在次紧固的效果还是一样的
但是还是要感谢您对我的帮助
谢谢

网友B:
你在那里,我帮你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那里,我帮你搞定。

阿``这个几率小了
本人江苏苏州昆山
估计碰到的可能性很少了
不过感谢你的好意,本人心领了

网友:
我估计你的板子可能是CPU座有问题,因为精英主板时间长了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你还是拿到维修店去修修了///

网友:
你仔细看你主板有那里掉东西没,?  或是那里没接触好。 自己如果搞不好就送去修。

网友:
多数都是内存没放好,或是显示卡插槽有杂物没清理干净,我这里都经常清理灰尘,要不你把你的内存用橡皮擦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精英的质量就是不好,我不喜欢

网友:
同意14楼的朋友,不行你就不要自己搞了!不要把问题弄大了!

网友:
只是搞搞灰就点不亮了? 一定是哪里没插好 用酒精清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