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硬盘通电敲盘,接COM显示如下

楼主(2008-08-19):
ST硬盘通电敲盘,接COM显示如下
Buzz -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M.14 01-16-03 11:51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M.14 01-16-03 11:51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M.14 01-16-03 11:51
这是什么原因呀。请指点下,。
硬盘

网友:
估计是头坏的可能性大,你先接上COM线,在通电看看,指令下是什么显示.
应该是.7 80GB的盘吧

网友:
1。板坏
2。电源带不动,反复重启
2为常见

网友:
如何外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