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一块屏。故障点有些隐蔽哦!

楼主(2008-08-19):
今天接到一台拼装的15.4寸宽屏的液晶显示器。现象是开机白屏,大概5秒钟后屏幕上出现不断慢慢变化的很淡的彩色。拆开检查。是奇美的15.4寸屏,换了块驱动板,现象不变。换了块AUO的屏,正常了。把屏拆下来仔细检查,目测没有发现。然后一个芯片一个芯片的换,先换电源IC,再是主控,都没有变化(我这里屏破的多,拆芯片还是满方便的,并且可以保证是好的。哈哈)。后来仔细查看线路板,发现背板两块板之间是用一根排线连接起来的。在小板那一头的背面有些发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从新焊接,清洗。通电试机,故障排除!图片用手机拍的。大家凑和着看吧!换框就是!!!

网友:
厉害,液晶屏修复的几率不是很高,恭喜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在维修中目测还是相当重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接到维修件的时候,一般会花个5-10分钟的时候除尘(主要针对主板,显卡)和目测。然后才开始上设备。往往好多问题目测就可以查到问题的关键。

网友:
我是先目测再除尘的

网友:
先看后动手这个是维修的基本,除尘可以解决50%的问题

网友:
时间久,氧化了?

空气潮,发霉了?

排线不可靠,加深印象。

网友:
不错的一个经验``又多学习了```支持`把经验分享的大侠```

网友:
这样换法来修屏是不是太累了?代换法,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