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内存查测经过,请教

楼主(2008-08-19):
DDR1代ramaxel的DDR256内存条,(单面4颗粒)开机可以, 在DOS下可以正常使用,上硬盘装XP系统, 可以跑进度条, 就在进入桌面前一刻蓝屏出现如图:

换过几张板试机,确定一定而且肯定是内存的问题了。用RST查得如图:

256M的单面DDR内存,如以上显示界面图:
          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    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

1-32M ---------------------------------------------------     -----------------------------------------------------

32-64M  -------------------------------------------------     -----------------------------------------------------

64-96M --------------------------------------------------     0123456789ABCDEF---------------------------

96-128M-------------------------------------------------     -----------------------------------------------------

128-160M -----------------------------------------------     -----------------------------------------------------

160-192M  ----------------------------------------------     -----------------------------------------------------

192-224M------------------------------------------------     -----------------------------------------------------

224-248M------------------------------------------------     -----------------------------------------------------

因小弟第一次修内存,请教是那一颗出了问题呢?内存图片如下,(缺口靠右)

网友:
应该是左数第3颗,自己操作一下,注意别吹坏芯片

网友:
是松了还是坏了呢?谢谢

网友:
你先清洗一下,再加焊一下看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样子是虚焊了,先加焊一下把

网友:
已经洗过了, 还没有焊,  给个建议, 是用风枪吹好呢还是用烙铁焊效果会好些呢?

网友:
请教大家肯定是第三颗吗?

网友:
我把第三颗芯片用烙铁加焊了一遍, 看上去焊得不平整, 再用风枪把脚吹了一遍, 上机,  连机也开不着了

网友:
没错第三粒芯片坏了。。。你换一个好的芯片上去。。。试吧?。。。

如果不行。。。。内存板坏了。。。。

哪你换板吧。。。。

网友:
内存就免修了,给客户直接换

网友:
修复 价值不大!     !!!!!!!!!!

网友:
内存还有.都是512M的, 双面16颗或单面8颗粒的, 只有这一条是单面4颗的.没有内存芯片可以换了.

网友:
哎呀,真的没想到,单面512M 8颗粒的不就等于单面256M 4颗粒的吗,呵呵, 芯片字样如下不知可否直接换过来呢?
4颗粒256M的: HYNIX 635A 第二行 HY5DU121622CTP-D43
8颗粒512M的: HYNIX 619AA 第二行 HY5DU12822CTP-D43

网友:
你的两个条子的颗粒位宽不同

网友:
就中间那个"16"与一个"8"是位宽吧? 除了位宽要相同外,还要内存的容量要相同对不?

网友:
刚才又对第三只芯片加焊了一次, 第一次可以开机, 但随后死机开不着了,用一条好的带起来后用RST测,   只有JUMP这一项是红色, 显示与上图一样.请教一下,在64-96M 处出现的是第三只芯片吗? 如果按容量一个一个加起来(如果是从左到右)256/4=64M, 也就是第个芯片是64M ,那么如图显示的在64-96M 范围是不是第二个芯片?

网友:
一般情况是 托焊造成的

网友:
是第三颗..........换了试试..是512的芯片!!记住

网友:
但现在找不到相应的内存芯片代换.所以一直没办法去解决换的问题.  现在手头上只有单面8片的512M 和双面的16片512M的内存. 没办法找得到位数相同的.

网友:
是从左数第三颗.楼主你换一颗试一下看.

网友(2008-10-08):
这种情况就是乱码了吗???网上有个说明说出现乱码,一直搞不懂这个"乱码"的含义.

网友:
准确告诉你是正面第3片。

网友:
应该是 左边第三个。第几个就挨着数就好了

网友(2008-12-11):
16位数字算一个,就是第3个

网友(2009-11-25):
第三颗直接换掉好了,焊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