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 软件能不能发个详细一点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8-08-19):
本人开电脑店的,手上的坏显卡有100多张各种都有,自己有一点动手能力,想修看看,看到贵论坛有这个MATS这个软件似乎很好用,苦找不到测试方法,只知道在DOS下面使用,现在有个问题,有很多显卡是点不亮的,也就是说显示器看不到任何东西,这个怎么测试呢??黑屏操作???还是用PCI 显卡操作???保存的数据又在哪里??DOS下怎么运行这个软件啊??希望高人多介绍介绍哈,小弟在此拜谢。。。

网友:
我也苦于无人引路··显卡的学习一下··内存就没必要了··

网友:
同问,希望能贴些教程上来!

网友:
这里的高手不晓得是不愿意讲,还是根本就不想讲,我还是那两招,显存补焊后,再GPU补焊,搞不好了就扔掉.

网友:
是啊,我们都是新手啊,需要各位前辈给个教程啊,谢谢

网友:
关键是颗粒的图纸,有图你就一个一个量过去,应该能修好,

网友:
我也是,所有东西都弄全了,MATS软件在纯DOS下就是不能运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是新手,真的想快点学会。

网友:
MATS还要好用些  测试A卡才不好用   MATS用98启动盘 启动后 去运行里边的程序就可以了  A卡的就不会了

网友(2008-09-28):
引用 网友A:

mats得用98启动盘引导才能运行

MaxDos光盘版引导后能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不可以的,我试了很多,最后才发现98启动盘才可以

网友:
我用的DOS工具箱就能用 MAT

但是测试结果不知道代码的含义

网友:
希望大家有用过MATS的
会用的  给指导下
或者大家建立一个专业维修显卡的群 方便交流下
留下群的号码

网友:
就一个软件,显卡坏硬件,问题也多啊

网友: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花屏的问题

网友:
谢谢    新来的,有些不懂,多多指教

网友:
怎么都是问问题的 没有回答的啊

网友:
我也在等待高手给建议呢

网友:
好象 测试结果 0  就是没问题
测试结果  是数字的 就有问题
我是拿一个花的显卡  一个好的显卡测试的结论

网友(2008-10-29):
用MATS测的结果不懂怎么看,测出的结果不知道是哪个显存出问题,有高手说一下怎么看吗?最好举一例说明

网友:
我在DOS也不能运行
奇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片苦海 学海无涯可苦于无人栽培呀,我这也有七八十片呀

网友:
都是问问题的,希望来个高手来指点一下,我们现在只能加焊一下显存和AGP其它就没有法做了.

网友:
搞个显培训班嘛。 我也想学

网友:
MATS用法简单,但不会看报告是没用的,如果想用它来测很简单,只要装个WIN98启动的时候按F8,选6,进入DOS,然后运行MATS就可以了,运行结束后,它会在同一个目录下生成一个报告,但我也不会看,没办法,对不起了.

网友:
不会看报告是没用的,真的,还请告位前辈们指导下后辈的,在此谢过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请高手赐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