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KTC 17彩显 球形的

楼主(2008-08-19):
...很愁 今天拿来个KTC 17 球面彩显! 问题是 有字拖尾 我想应该是视平板.电容的事。。就是换之!! 不好使!!
手头也没有别的芯片! 就没修了。给他装上了!!。。我一开。就开始叭叭的保护了打开一看.结果视频上面的铁盖和管子那几个角贴上了
这是我就想。。完了!!
然后我把盖子拿下来。。一点亮了。。嘿 心放下了!!! 可是到了桌面。。。现在又出新问题了。。行幅不可调!!!
我地心那!!!
搞了好办天 没整好!!就放这了!!!
哎呀!!愁呀 请大家帮忙呀!!!
怎么没看到TIP122的管? 就有个640!!
怎么会行幅不可调???
桌面

网友:
版主!!!!!!!!!!!!!!!!!!!!!!!!!!!!!!!!!!!!!!!!!!!!!!!!!!!
这样怎么会造成行幅大???????????????

网友:
呵呵。看来你的运气不好了。维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以免问题扩大化。行幅大的基本检修流程。断开行幅管C极。如果行幅还大的话。检查校正电容。阻尼管等。如果行幅能正常缩小的话。检查行幅管本身和行幅管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