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M570E 黑屏,外接显示器正常

楼主(2008-08-19):
此机灯管和屏线是一根,排线上有个芯片,不知是不是排线坏了,屏上没有暗淡图象
急呀!望高手赐教!

网友:
仔细看屏上面有没有图像,有图像的话,就是灯管或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和高压板都不容易坏
你看一下屏线连接口背面有两个保险
我记得是f4 和f10 又没有断路

网友:
还不行的话,联系我。
我扔给你一根屏线

网友:
这个机子的屏和主板的排线很容易折断,换一根排线就会好了。

网友:
仔细看屏上面有没有图像,要侧光看,有图像的话,就是灯管或高压条的问题,没有就换屏线

网友:
好,又学了1手

好,又学了1手,。。。。。。。。。。

网友:
谢谢大家,由于本人不会修笔记本,到中关村修的,别人带去的,花了100块说是供电管坏了。惭愧!

网友:
哈哈!被3楼上的说中了!就是保险烧了要了你100块!多来论坛学习!免费的经验送给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