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普平要拍几下图像才由暗变亮

楼主(2008-08-19):
有台联想17寸普平显示器,开机进入桌面时全黑(好像无开机一样),要拍几下才会变好。打开机盖发现显像管座有点松动,把它拿下来,并清洁插针,加焊管座脚。试左一天。用手点样拍都无问题。但是用户今天来电说故障重现。请问还会系边度问题,是否要换管座呢?

网友:
拍几下就好了。明显电路板有虚焊的地方。这种情况就要配合一些测量数据自已找了。

网友:
这么明显的虚焊问题~~~~~~~~

网友:
你看下电路板上是不是还有虚焊咯
   呵呵 虚焊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一般这种故障为虚焊导致.犹其是老显示器这种现象最多.你可检查电源和行部分线路板上变色部位有无虚焊.仔细补焊.别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