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焊台换发热芯后 指示灯变黑

楼主(2008-08-19):
936焊台 加热正常的状态是 先红灯 而后红灯闪开始恒温 平时没怎么观察 应该是这样吧

我换了个发热芯后 状态就变了 先红灯 然后红灯闪几秒 再红灯灭了 一直黑 烙铁一直在不断加热
声明一点:热电偶的极性没接错 对调了试过

这是怎样的情况 大家在换发热芯的时候有遇到吗

网友:
CAL的位置是一个调校温度的,换过发热芯后应该温度表测试重新调校温度。
如果用原装的发热芯应该不需要调校了。

网友:
应该是温控单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