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3FPB液晶显示器开机画面亮一下就黑屏了

楼主(2008-08-19):
dell E173FPB液晶显示器开机画面亮一下就黑屏了电源指示灯为正常绿灯,按关机键关了在开又是亮一下又黑了,(亮的时候图像正常),不知是不是灯管的问题????明基代工的

网友:
不是灯管的问题,这个是明基的Q7C3电路,维修难度不大,就是5707 9024 3A保险等通病问题~~~~~

网友:
那是换了5707吗

网友:
把5707换了,也可以用5706代换

网友:
明基就是这样差?

网友:
呵呵,好了5707坏

网友(2008-10-12):
各位高手
       请教--我是一台纯境界EZ15F2液晶显示器,开机启动win的时候屏幕亮了一下,然后就变黑了,而且屏幕变黑之后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还是绿的,不是处于节能状态的那种橙黄色。

检查了一下显示器信号连接线,貌似正常。

如果把显示器电源开关关上,再打开开关之后屏幕会正常显示大概不到一秒钟,然后又变成
黑屏, 会是啥原因呢?谢谢!联系:13311683157

网友:
明基代工的显示器最好用通用换代,修完后还会出现些故障

网友:
我的优派跟给你的问题一模一样!还在学习怎么搞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