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31A

楼主(2008-08-19):
RT9231A能不能用RT9231代换。 我这边一块810的板子 只有内核电压1.5V 其他电压均为0点几 所以想换电源IC  测试。不知道能不能相互代换。

网友:
引脚是一样的,功能也基本一样,可以试一下吧?

资料我就不上传了,自己用下面的链接下载,也不需要积分。
ftp://ftp.cizgi.com.tr/pub/info/RMA/ICs_on_mbo/RT9231.pdf
http://www.fly-well.com.tw/Products/Spec/Richtek/RT9231A.pdf

网友:
感谢张先生。 我的技术很一般,还需要多多请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