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液显二秒后黑屏(已触决)

楼主(2008-08-19):
今修一台清华同方液显,产品型号;TWG-7L80B        型号:KF773K
故障现象:不开机,按电原指示灯不显示,打开后看到其解码版及电源板电容全部鼓包,换后开机灯亮显示屏亮,无信号时显示无信号指示后黑屏,于是装好显示器以为修好。
        接上信号开机显示正常,可大约一两秒后回屏无显示,电源指示灯指示绿灯,有信号,每次开机都这样,只好重新折开显示器,测试,其电源有三组输出:5V、12V、16V,其5V为单独整流输出,其12V与16V为一组整流输出,整流后16V通过3.15A保险到高压板,12V是7812通过16V得到。
         其控制信号有二:A:一组亮度控制,B:一组信号有无控制,接上主机电B:信号为3.3V左右,无信号时为0V,信号正常,A:信号为零点几伏,感觉有太正常。但感觉还是高压板有故障:于是进行如下维修1、对高压板上的,在线测两功率管(D444)正常,但是还是换上一对管(D41---记不清型号了。)开机显示的时间长了些,但两管很烫手,关机一会再开机出现上面相同故障。2:改高压板,改板为12V板没有亮度控制,电源先接的16V,点亮一会正常,担心电压太高于是又将电源改到7812输出点,感觉7812可能电流太小但还是一试,接好线试机正常,不过没多久又黑屏了,没办法只好又还原原来的高压板与功率管,接上四根新灯管测试,故障如故。
        其高压板集成块为TL494C贴片,感觉与PC电源中用的494为同一型号,只是不是贴片而已,在路测其板上的二极管三极管未果,TL494C脚电压如下:开机灯亮后黑屏时(指示灯为绿色)的电压:1=2.48V  ,2=0V,3=4.7V,4=0V,
5=1.52V,6=3.4V,7=0V,8=15.9V,9=0V,10=0V,11=15.9V,12=14.2V,13=4.97V,14=4.97V,15=2.48V
16=0.27V
      以上面实测来看:9、10脚无输出,4脚为0V来看没有过流。2脚在灯亮时能升到最高5V  ,16脚在灯亮时能升到最高2.5V   其它脚没什么变化。
       因无TL494C的高压板电路参拷图只能按PC电源的方式来分析,但没有结果,还望高手指点指点,如能有一张参拷图及分析说明就更好了。急死人了,谢谢大家了帮帮我。

       通过大家的帮助,今天终于还是改板成功,现正在测试中.  通过一天多的分析与代换虽然现在开机时间要长一些了,但黑屏后在灯光下能看见图像,说明故障还是在高压板上,于是又将昨天坏的改板修好,其保险断和八脚功率管(STM6405)短路.分析原因可能是当时改板时将其接到(7812)输出端,最后坏的板,今天修好此板后将其电源还是接回到16V处现开机正常到现在有20多分钟了,如果明天测试没问题就可以交用户了.在此谢谢大家了.此机就是不好放板子,没办法只好将屏的固定板取了用胶固定就刚好放下一块高压板.

网友:
大错特错,为什么不考虑灯管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我都折下来过的,而且用了四根新灯管接线试过,故障都一样。

网友:
如果用通用高压板改装后不正常,应该重新回到电源电路,通用高压板直接接16v没问题,观察不正常时是否有图像,如还有,锁定高压板电源板,如没有,锁定驱动板所换电容及驱动板,你这款唯冠代工的产品,毛病多多,细心还是会找出故障点的,另外可以把按键板断开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想我有点机会了,我在电源板上所换的电容容量都是对作换的,但有几个电容的电压是16V的,因为我们修机子太难了,老板没材料,这些电容都还是在CRT显示器的板子上找的,而且都是些旧的,累,明天我再重新查一下看能不能搞定。最难修的就是没材料,故障要100%的正确他才给你购材料,上次一台飞利蒲的电源IC坏了也是,查完了都没查出问题最后给它说电源IC环了,都几天了他才确定买回来。累啊!!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有一边的5706坏了

网友:
谢谢大家,哪位有TL494C的高压板电路参拷图传一份好吗,谢谢了。LIDONG1371@163.com

网友:
此机今天又成了刚开机能正常显示大约15~25秒(以上)左右,多开几次机就与以上相同故障。电容也换了,板子也补了焊,黑屏时看屏上感觉有图像,看来故障还是在高压板上,如何修。

网友:
高深呀,一点不懂,只有看看的份

网友:
在此特别感谢老康维修 的提点通用高压板直接接16v没问题)要不到现在可能都还没办法修好.谢谢了.!!

网友:
修好了怎么不说一下呢,唉

网友:
对不起了,其实我已改为(已解决)但坛子上没显示下更正。

网友:
晕哪,怎么修复好了,也不说来给大家长长见识呢

网友:
唉……液晶一般就高压板的问题最多了,还好楼主慷慨,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学习了

网友(2008-09-29):
手头上也有这样的一台机子,对比这两组电压,没发现有什么问题,高手出来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