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答下这9V从哪来~

楼主(2008-08-19):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page=1#pid503379
原贴在上面~~我一直没想明白这9V从哪里来的~~有人碰到过`搞清楚的吗?
另外二楼老大说的
你测到的估计是开路电压这开路电压什么意思啊``?哪里测?

网友:
1、事实上就没有9V!
2、开路电压:当他的数字表的黑笔没接到地的情况下测得的电压值。
PS:他之所以会测到9V那么高90%是因为他的表笔没接到真正的地。换句话说就是他根本就没找到他那片板的地在哪里,以为外设接口上的金属部分就是地了,其实不然!判断外设接口上的金属部分是不是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断电下用二极管 档测它是否与ATX电源座第13脚是否直通。13PIN为地线。

网友:
谢谢楼上老大了~`学习了~~总算明白了~`可以好好睡了~`

网友:
好贴 好贴 对我们新手非常实用 谢谢

我 很多时候都是 直接黑表笔接的外接设备接口金属  很多时候都不准确  现在总算明白;啦 太感谢啦

网友:
原来如此看来在这里还真能学到很多新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的经验很好!!!
通常我都要用2级管打一下地。。。
这是平时习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