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和开关管换上一会就烧!求救!!!

楼主(2008-08-19):
今天接修一台机,查出是3842坏,开关管坏,升压管630A坏,升压160V电容鼓,全部更换后(开关管是用其它3842电路上拆的,630A用的630B换的)开机大概10秒后烧保险,烧成黑色的了。
        刚开始怀疑是开关管不合,又换3842和开关管,结果开机10左右后又烧掉了。后又更换,并更换了3842的7脚的电容,结果还是开机一会就烧。
        不知何处动手了,请教高手指点呀!!!!!

网友:
老烧开关管,查保护电路。

网友:
稳压二极管和47欧的电阻。也常坏。

网友:
检修3842电源一定要把3脚和6脚上的元件查完。最好是在保险处多接几个灯泡。多用一会觉的稳定了再换上保险。

网友:
包坏了~~~~~     负载过重烧的保险

网友:
谢谢大家,我再好好的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