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769F4行幅变大

楼主(2008-08-19):
我有一台联想LXH-GJ769F4型号的彩显  现在行幅变大了  象这种情况一般是那里出了问题啊

急啊~!!!

网友:
检修行幅大不可调问题的基本流程。断开行幅管C极。如果行幅还大的话。检查校正电路。阻尼管。如果行幅能正常变小 的话。检查行幅管本身。行幅管控制电路。

网友:
直接换3.3U的电容, 高压包右下面. 外形和电解一样,但是无极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