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元件

楼主(2008-08-19):
请问各位兄弟有没有这个元件的资料,谢谢

网友:
STR-G5643D市面上有卖的.这东东比较好买.

网友:
这东东好贵哦!!!

Pin 功能Pin 功能
1 内置MOS 管D 极
2 内置MOS 管S 极
3 接地(热地)
4 电源
5 过流保护、电压比较、同步输入

启动电压16V,关断电压10V,正常工作时Vcc 电压32V

Pin5 功能:a)同步行频率;b)取样比较;c)过流保护

Pin2 脚持续大于0.92V 的电压时芯片停振,电源指示灯橙灯

网友:
今天朋友送来一个显示器让我看看,说显示器里进水,开不了机.
折开一看保险断了是STR-G5643D有两个脚短路了引起的,换了个折机的,能开机了不过马上保护,
我在保险丝的位置里串了个100W的灯炮,灯炮一会亮一会灭中间隔几秒的,
我不会修显示器各位兄弟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楼上电源芯片是不是好的

网友:
小弟觉得,灯炮一会亮一会灭中间隔几秒,是正常的,你不妨看一下刷新频率对不对,因为小弟曾经也修起过几台机器但是刷新没有搞对还以为修不起了所以你可以试一下。不过要加保险,不要灯。

网友:
6楼兄弟谢谢,我加了保险还真是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串灯泡一亮一闪是正常的呀,若是一直常亮那就不要上保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lol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