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器屏的如何代换????

楼主(2008-08-19):
一台液晶显示器屏线被别的维修人员拿走了,一时找不到屏线想用别的机子的驱动板和屏线试试屏是不是好的,除了它的屏接口要一样,还有什么要一样和注意的???请大家讲具体点

网友:
你就是想知道你的“空壳子”是不是好的?

屏线接口可以就OK了。

网友:
屏号 pv170lcm           M170E5-L05-X

网友:
一台三星雷击730BA液晶显示器电源IC   DM0465坏了,由于买不到此IC用电源厚膜代用检测电源各供电正常但接上试机指示灯正常,但屏幕无图像和灯光,发现高压板部分有一IC发烫FAN7311,雷击应该不会把这烧了把??请高手指教

网友:
用通用板试吧 屏线网上有好多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