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按键——8PIN改4PIN。

楼主(2008-08-19):
改过的请说一下。怎么改。

19三星的显示器,型号没记。按键是4PIN的。按键之间通过电阻相连。

驱动板坏了,换了一个通用的。改按键成问题了。

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好改的,电阻去掉,只接有用的四个按键,

网友:
你意思是把电阻全部拿掉?

只接SW,AUTO,MENU,LEG-G?

网友:
我都是这么做的,像DELL的只有四键的,而2025L有五键,把AUTO去掉就行了,

其他都可以接的

网友A:
改过了,电阻全摘掉,4个线用了,又加了5根

AUTO,上下,左右都好用,

LED只绿灯好使,退出键不好用,线我都补了。为什么不好用呢?

网友:
有时按键也要换掉。
4个线(开关、菜单、+ --)、1个地线、指示灯2个线,共7根线基本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过了,电阻全摘掉,4个线用了,又加了5根

AUTO,上下,左右都好用,

LED只绿灯好使,退出键不好用,线我都补了。为什么不好用呢?

请问我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排除,

高手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