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纯平求救。。。

楼主(2008-08-19):
请各位大师支招,拜谢!
我这联想17“纯平有个怪现象:只要换个角度摆放,马上显示器角上的颜色就失真,感觉就像被磁场磁化了一样。
请问问题会出在哪里? 谢谢!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肯定是周边有磁场或是电气干扰.....麻烦你自己先查清问题吧...回答都有点不好意思...

网友:
当出现磁化的时候。先用菜单中的消磁功能消一下。如屏幕出现正常的抖动现象。并能解决磁化这个问题。说明显示器消磁电路基本没有问题。反之就可能消磁电路失效了。

网友:
问题还是出在消磁电路

网友:
地磁干扰导致这样的 问题

网友:
先排除 有外围磁场 干扰 然后看消磁电路 如消磁电路完好 则检查场部分(一般来说场部分损坏的几率很小)

网友:
先谢谢楼上各位费心解答!
周边没有磁场或是电气干扰,我用菜单中的消磁功,屏幕出现正常的抖动现象,但仍然没用。我估计显示器消磁电路可能失效了。
尔后再请教。

网友:
就是磁化了啊 。开机转动方向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手动消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