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845GV 修复一例

楼主(2008-08-19):
技嘉845GV主板故障现象:早上拿到板子不通电,测了下PSON有5V电压,晶振两脚电压也正常,I/O触发正常!~短接绿线和黑线,可以通电,但是通电之后SB剧烈发烫。测SB供电旁边的滤波电容两端阻值正常,再测了下SB供电3.3V,1.5V电压,发现AGP旁边一个给SB产生1.5V供电的3055场管有输入,无输出!~更换为40N03后,主板可以正常通电了。南桥也不再发烫。上CPU跑码,OK,点亮!故障排除

分析:在这快板子上,AGP旁的3055应该是负责NB集成的显卡供电的,同时也提供南北桥的通讯电压使用的1.5V,有一路进了SB。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都是换了这管子解决问题的!~应该是3055场管功率过低造成的。望大家以前修到GIGA板的时候多多注意3055。也算是通病吧

网友:
不错的例案

针对这样的板子,如果看电路图的话,1.5V电压应该没有对吧!你对技嘉主板了解多吗!!

网友:
回2楼,GIGA的板子不是很了解,但是也确实修到过不少快。换3055解决问题的真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