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到C1自动重启循环此动作

楼主(2008-08-19):
本人学修主板,一块映泰945主板,板上的cpu 1.42供电, 内存1.88供电, 北桥1.25\3.3\1.88供电 南桥供电都正常。时钟复位也正常,问题:上CPU开机跑到C1时就自动重新启动,循环此动作!请教高手们检修思路。

网友:
IO可能性最大,先换IO,再刷BIOS适适

网友:
我这里有块915的ECS代工板,客户把机器搞地上了,重重的摔了一下,也出这问题了,无从下手

网友:
我觉得先刷BIOS再换I/O好一点。

网友:
有的主板不插内存或内存坏了,就会出现跑到C1时就自动重新启动,你先检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再换内存试试.

网友:
一块映泰945主板,板上的cpu 1.42供电, 内存1.88供电, 北桥1.25\3.3\1.88供电 南桥供电都正常。时钟复位也正常,问题:上CPU开机跑到C1时就自动重新启动,循环此动作!请教高手们检修思路。

手边正好有相同的主板,其它正常的主板,加CPU可以跑到E0,
我已换过BIOS,明天再换IO试一下,多谢了!

网友:
北桥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此贴有结果了吗。6楼的。你换过I/O了吗???

网友:
换下IO加焊下主要芯片 一步步来 看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换了IO还是没有搞定,等我们的老师傅去修了,有了结果我上传。

网友:
前天也碰到块,不过是在保的,拿去保,人家检测说是内存插槽的本身问题

网友:
搞定了,北桥短路

网友:
先刷BIOS再换I/O    在有CPU座拖焊

网友:
难道摔也会把北桥摔短路吗

网友:
北桥短路你是如何处理的?!更换北桥?
如何查到是北桥短路的??请详细点哇楼主!!

网友:
希望 楼主可以把  确定NB故障的思路  给详细的介绍下可以吗

网友:
北桥短路了,怎么cpu还过了呢?

网友:
是呀,看来他们师傅是乱教吧

网友:
几个北桥供电都满足 还能短路了··不是师傅检测不出来 忽悠你吧

网友:
不可能北桥短路的,会直接FF的,不可能到C1,而且好热的.

网友:
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先洗座子!再刷bios最后io

网友:
北桥dQS1脚对地短路,在内存槽处测得的,割线后判断是北桥短路。(因为我们是生产主板的,修的是才生产出来的板。所以什么故障都可能发生)

网友:
你们是生产什么牌子的板子?那你们估计什么元件都有是吧?

网友:
映泰主板代工,配件只有常用的配件,如果要修旧板的话,有时还得去赛格买配件。我在深圳,这边不缺配件哈!!

网友:
那你给我说下检测卡检测的顺序,我看是你师傅乱教吧?

网友:
回复C1反复跑

我今天也修到一片,不插内存也反复跑C1,I/O是ITE8718的。你看下I/O62脚-RST BTN到南桥的有无断线,改信号和VCC并联,5V不到也会引起,注:插不插内存一个样都是跑C1,AD信号短跑也会引起。

网友:
我遇到过北桥少组供电卡内存的,短路的没遇到过

网友:
如果有编程器就先刷bios,比较简单吗,再换i/o,反之先换io,因为io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一般情况就是IO或BIOS~!刷就是咯~!

网友:
厉害啊,高手啊,割线都来了,

网友:
看了各位高手的说法,受教了。

网友:
北桥问题确是不好理解。c1表示cpu已正常工作。还是怀疑你换i/o没搞好。

网友:
内存不过,检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lol 被师傅 忽悠了

  被师傅 忽悠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块MSI 的主板也是这个情况,更换I/0后故障解决。你也试试吧

网友:
时钟坏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