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三分钟搞定一块华硕845主板无复位南桥发烫的维修

楼主(2008-08-19):
接到一块板,诊断卡跑FF,且无复位,首先量CPU和内存供电,时钟正常,摸一下南桥发烫,想到VDDQ供电MOS管损坏引起的(一般南桥发烫,测这VDDQMOS管很重要)结果测到G极有9V,D极有3。3V,而S极,也就是供VDDQ电压的脚为零V,更换这OK。花时三分钟

网友:
问一下 VDDQ3.3电压是指供显卡的3.3还是南桥3.3待机电压?

网友:
不是的,VDDQ电压是1。5V左右,3。3V只是VDDQ场管漏极的电压

网友:
VDDQ是给AGP`64供电的电压`
谢谢楼主的经验了~

网友:
有没有图纸呀,说一下原理呀
这样学习就快了

网友:
谢谢讲解,以前也碰到过此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