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的IBM笔记本T40触发保护

楼主(2008-08-19):
原本毛病是有时会蓝屏,判断是显卡虚焊,就补焊显卡,感觉焊的还不错,调好了可调电源到16V,准备试机的时候,刚好来了一个客户,他说他的笔记本坏了,先放下没试了,先检查客户的,把自己的可调电源调到19V,判断是主板问题,给另一个师傅修了,急着试自己的T40笔记本,把可调电源插上,待机0.03A正常,按开关后,触发保护,心想自己焊显卡焊的还可以啊,应该说是没问题的啊,一看可调电源,玩了,调到19V了,赶紧拔掉电源,调到16V,插电试机,可是按下开关还是触发保护啊,用万表量北桥上的电容短路了,0欧,会不会是北桥坏了呢?真是气死了,太粗心了 ,现在自己都搞不懂是显卡没焊好,短路了,还是电压太高,烧了其它的东西,倒霉咯,现在搞的不会亮了,好在事先有给客户说好,焊显卡焊得不好有可能不会亮,用户也同意,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不然的话就没有那么好下场了.......请大侠们给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先谢了

网友:
急啊,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A:
你对笔记本一点都不懂,还修本,维修行业都是你这种人给搞烂的。你上19V跟16V完全一样,不会烧任何东西。你肯定做显卡时把桥给做坏了

网友:
肯定是显卡还没做好,供电芯片不会随外部电压变化而改变待机电压地

网友:
对,用19V的电源插上16V的本本是没问题的,有可能是你做显卡时,做短路了

网友:
焊短路了,t40的直接用19v电源都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对笔记本一点都不懂,还修本,维修行业都是你这种人给搞烂的。你上19V跟16V完全一样,不会烧任何东西。你肯定做显卡时把桥给做坏了

没错!!!!!!!!

网友:
我也经常用NEC19V的电源插在IBM机子上,虽然说每次用的时间都不长,但我的都没坏过

网友:
显卡没焊好

网友:
重做显卡吧.最好是把显卡芯片换掉

网友:
我也觉得是自已焊显卡短路了,因为19V插在16V上面有的是不能开机但是决不会烧板子的。就算能开机的也是没有问题的烧不了的!!!

网友:
重做吧 可能显卡开始是虚被你一做就短了 显卡短了有可能影响到北桥

网友:
怎么来判断是显卡坏还是北桥坏呢?我是加焊显卡,假如是显卡焊坏了,怎么北桥上的电容短路了呢?而显卡下面的电容没短路,怎么来判断是显卡短路还是北桥短路呢?个人觉的应该是显卡短路影响北桥也短路,不懂是不是这样,大侠们请指点

网友:
显卡是不是和北桥离的很近? 你焊显卡的时候把北桥焊出毛病了吧? 常有的事。

网友:
显卡坏了,T40的机器加焊时候如果温度撑握得不好,还有不把北桥保护好,有可能显卡和北桥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对笔记本一点都不懂,还修本,维修行业都是你这种人给搞烂的。你上19V跟16V完全一样,不会烧任何东西。你肯定做显卡时把桥给做坏了

网友:
显卡没做好或者做显卡的时候北桥没保护好

网友:
显卡拆了,北桥拆了,量电容还是对地短路0欧,晕死了,觉的可能要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对笔记本一点都不懂,还修本,维修行业都是你这种人给搞烂的。你上19V跟16V完全一样,不会烧任何东西。你肯定做显卡时把桥给做坏了

谁要是出来都是高手,还要什么学校干嘛,说话对新手客气点,不帮忙还讽刺

网友:
呵呵  有BGA台的话 见你北桥 显卡都重新做了  不过既然做的显卡  多数都是北桥被你做坏了  T4的板子 这个现象常有哦

网友B:
小孩子总会出问题的,都是先学走才能跑的,我对那位老兄 老常修本,不要肚子里有点东西就在那拽,到这里都是来学习交流的

网友:
还没查出来哪里短路,修不好就还给用户了,晕死了,做维修不容易啊

网友:
确实,T4的机几个桥都放在一起,显卡又易坏,一做很容易牵连。我对做这个显卡心有余悸。经验好的前辈对这有什么好的建议,请多指点下注意的地方。。。

网友:
又学习了一次啊 很好的东西的啊

网友:
做短路了.,......

网友(2008-12-24):
把显卡卸掉 在上电看是不是显卡短路 卸掉显卡可以跑数的

网友:
可能供电短路了........多看图纸多动脑.....少动手

网友:
你对笔记本一点都不懂,还修本,维修行业都是你这种人给搞烂的。你上19V跟16V完全一样,不会烧任何东西。你肯定做显卡时把桥给做坏了

同意这个观点,很多的同行对电路一巧不同,原理更是不懂,就在修本,搞的客户认为我们这个行业全是骗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孩子总会出问题的,都是先学走才能跑的,我对那位老兄 老常修本,不要肚子里有点东西就在那拽,到这里都是来学习交流的

既然是为了自己学习,凭什么要客户承担这个损失?
说维修行业是这么搞砸的,难道错了?

网友:
如果拆了还短路!!!!

看看 主供电!!电路

网友:
IBMT40的机器三个芯片离得很近,要做就三个一起做,短路是你显卡没做好,然后就通电给搞出来的,用电击法去判断哪个东西烧了

网友:
那位师兄说你两句也是正常的,师傅骂徒弟嘛,请教别人时,就别把自已看得太重
本来这个问题对于一般学过笔记本理论的来说,是知道的
再说受骂以后记得更牢固,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老常有多牛说来听听,,

网友:
换北桥吧。

网友:
不可能吧还短看是那组电短。

网友:
MAX1631没那么脆弱的,待机情况下你调到19V应该没问题的,北桥上的电容既然短路你就拆下量,拆下后还短就换一个,换好后别急着点机,先量一下

网友(2009-04-26):
电压19V不是问题,这个机器的隔离电路到20V也没问题的

网友:
你对笔记本一点都不懂,还修本,维修行业都是你这种人给搞烂的。你上19V跟16V完全一样,不会烧任何东西。你肯定做显卡时把桥给做坏了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也同意这样说,现在是有很多人技术都半桶水的,拿到机器乱搞

网友:
你对笔记本一点都不懂,还修本,维修行业都是你这种人给搞烂的。你上19V跟16V完全一样,不会烧任何东西。你肯定做显卡时把桥给做坏了
引用 网友A:

上19V跟16V完全一样,不会烧任何东西。修本本的都知道。你对自己太不自信了

网友:
估计显卡短了,拆下再量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