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一机子无待机电压~

楼主(2008-08-19):
今天接到一台康柏机子,加电测试无待机电压。查了下保护隔离电路,发现一MOS管上管D集有大约19V的输入,不过S集只有0.3V左右输出,请教这是不是MOS管坏了?如何判断?如果不是该MOS管坏该怎么查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人指导下?

网友:
你测下是不是他坏了啊!在就是看看他有们压差
按你说的情况的确是有问题啊
场管就是个电子开关进多少出多少

网友:
你那管有控制电压吗?

网友:
控制集电压正常,我想应该是待机电路短路了。没查到具体哪个元件问题,用3V电击了下 ,两个MOS管冒烟,MAX1999发烫,全部换掉后可以正常开机了。不过出现了不稳定,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正在进一步研究中...

网友:
你学过修笔记本吗,你说你学过我真不相信

网友:
典型的故障,还要用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