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杂牌MX 440显存导致坏花屏过程(高手免进!)

楼主(2008-08-19):
       今天一个网吧老板送来8片本电脑医院后面的**维修部维修过的MX440及5200显卡,说拿了10片过去,换电容修好了两片,这8片要么花屏要么不开机.我本来很忙,说没空修,再说这卡很老了.......可他一再要求说要修好,换卡的成本太大!(什么老板?垃圾卡了,还不更新!)没办法,我说这样的话,一片30元给他修好,得到他的同意开维修单以后开始动手,一下午下来,两片供电问题(前维修部换过电容,但没好....看来只会换电容是不行呀,难混 )很快就修好了,另一片也是换过电容的但缺红色,这个也简单,VGA接口的R色电感断了一半...另一半不见了,可能是他拿袋子装时显卡相互碰来碰去掉了..换掉就好!另外4片上机测试花屏,两片测试结果是一屏幕的错误,很明显是GPU空焊,叫徒弟加焊后也OK了!别外两片花屏的是显存坏,换了内存以后也OK!还有一片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估计是GPU坏了,电压有,晶振起振.换BIOS.打接口测显存阻值也没发现问题,这片修得真累,放弃......
       下面,我把修的其中一片内存坏的问题最简单的MX440  64M 卡维修过程发出来,此卡只坏了一个数据位,修起来相对简单,希望对我等初学者起个引导作用,论坛很多人都说不知道软件的测试结果怎么看,其实也很简单,有条件的找份各种资料看一下就知道了,比如电路图,很多卡用的是不同芯片,但很多卡的显存设计方案是一样的,可以举一反三,没这些条件的也不怕,可以通过短路显存来确定是哪个位置 的坏了,这种方法论坛上很多了,我就不说了,我以前刚修显卡也是用的这种方法....现在,我修显卡凭的主要是经验......
      本贴谢绝吵架,谢绝人身攻击,谢绝高手观看(我不想丢人.. )...谢谢合作!
       下面上图来说明维修的过程:

先来张修这些垃圾显卡的帅哥特写相片,就是我了.哈哈.....

就是这张花屏的440显卡,很明显,显存上面有以前人家修过的痕迹....反正不是我修的,几手货了...

垃圾卡上机后花屏,但基本上还可以看清字符...应该说是乱码比较合适,看我一会怎么修好它!

现在进入测试程序的目录,我是凭记忆进去的,因为看不清字符

测试中的垃圾卡...真花呀...真花

来两张我那脏乱差的显卡维修台的特写

下面是测试的结果,这个测试结果看不太清,但应该是33位置的显存坏...下图我们看清晰的!

用EDIT看够清晰了吧?当然,DOS下用TYPE命令也是可以看的..你也可以搞去去其他机用记事本看!现在知道DOS有用了吧?我是用DOS出道的,不用这招

下面,我们把坏的内存颗粒找出来!我这样做的内存分布图大家是不是还嫌不够详细? 33的位置在哪个颗粒找到了吗?好了,换掉它以后再看看结果吧!

换换换...换好内存后上机测试,哈哈...不花了!先别开心,好多卡不花并不代表就是好了,还得测试了才知道...为了这个图我还暂停了一下!

下面,我们再进入测试程序测试看看还有没有问题,进入目录,大家是不是流口水了呢?这个可是我们修卡用的吃饭工具哟!这些都是工厂里的专业测试程序,这里的全是测试N卡的,并不是网络上流行的那种一个文件的很不专业的MATS!

闲话少说,进入测试!........测试中测试中.....期待好的结果!

这就是换内存颗粒后的测试结果!哈哈.....看到了吧?基本上可以说是修好了!

下面要做的就是做一次全面的测试,以便确定卡是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运行全面测试命令MATS..

测试中.....

测试的结果

       到此为止,此卡已经完全的修好了!简单吧?
       这个维修过程只是开始,因为这是老的卡,但也不代表老卡好修,这种卡很多内存颗粒是补位的!修到你头晕爆血管!至于新卡和A卡的维修经验我以后有空再发,本人不才!大家对上面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我,但谢绝讽刺意味的提问!
       最后说明一下,此帖为原创!所有权属于www.chinafix.com.cn,转载的请注明来自www.chinafix.com.cn,请尊重人家的劳动成果!谢谢合作!

网友:
这些图片全是徒弟拍的,他的手我都看到在不停的抖,很不专业...有的看不清就累了大家了,哈哈........

网友:
确实有点口水...

有个客户拿快小影霸的过来也是花屏,Dos下检测了内存,通过,上系统就花.花了两个小时,最后得到一个结果:C849和C76,C62和C46用6.3V1000的.C65和C142用6.3V1500的...搞定..

原C65和C142用的都是6.3V1000...真的好奇怪...

网友:
还有..有D人标记显存位置是用U来标记的...
那又是什么回事呢..
比如上面四个U12 u10 u1.. u..
又边四个比较U8 U6 U4 U...什么的..
可以解释下嘛``

网友:
想问下.内存的排序是怎么排的?

网友A:
不错,经验很地道!由于显卡维修量大了,我现在才开始学显卡,感觉还没有入门,楼主说的短接显存的方法,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B:
楼主用的液晶显示器,是一个笔记本液晶屏改的,还是液晶显示器拆掉外壳后的样子?????我也有几块笔记本的液晶屏,也想改显示器!还望楼主百忙之中回复一下!是多大的液晶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经验很地道!由于显卡维修量大了,我现在才开始学显卡,感觉还没有入门,楼主说的短接显存的方法,能说的详细点吗?

俊作家也修显卡吗?
短接内存的方法真的很简单,你拿一块好卡,在屏幕上打好测试程序命令(快速测试),然后用镊子短路内存的第一第二脚或最后两个脚(不适合BGA封装的),再按一下回车就开始测试了,不到十秒就可以测完,看到结果后放开镊子,记下错误的数字.....再重复上面的步骤,直到测试完所有内存..简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利润30,水平不高半天都搞不定,这行也不好干啊。

我觉得修显卡比修主板的钱来得快.在我们这里修主板的有4家,可是....能修显卡的根本没有!修一块显卡440的最少 可以收到30元,6600 7600那些最少60.比修主板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液晶显示器,是一个笔记本液晶屏改的,还是液晶显示器拆掉外壳后的样子?????我也有几块笔记本的液晶屏,也想改显示器!还望楼主百忙之中回复一下!是多大的液晶屏?

我那个是笔记本里拆的垃圾液晶屏,再去华硕专卖店拿了个展示主板的架子改装成的.....虽说是垃圾液晶,但这东西省电最主要是不占地方!我店里墙上挂着7块这样的显示器.....哈哈....

网友:
请楼主讲解一下内存的排序是怎么排的?什么原理?谢谢了!

网友:
内存经短接在测试软体里就会出现相对的错误信息
一颗一颗依序短接反覆执行测试就可定出内存与软体
里显示的位置关系了
内存短接法果然内行

网友(2008-11-01):
回复 网友D:

我是刚来该站的菜鸟请多多指教,问个问题我这有好多显卡(N卡A卡都有)测试卡显示C1就不跳了或显示到25再变成2B就不跳了,这种情况属于显卡哪方面的原因比较大?

网友:
我有一块440的显卡自检时屏幕显示478就死几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2008-12-22):
厂家只给我发了个最高只支持7600的测试程序过来给我,不过好大,不知道怎样上传上来,好像是4M多,里面有很多文件的,不知道怎么个用法,我反而觉得,那些单个文件的还好用些,因为那个我一直都没有用过,楼主你手上有86 84的测试程序已经很不错的了,因为84的现在都还没过保修的,当时厂家给我发这程序的时候就对我们说了,我们自行修过的显卡厂家是不负责保修的,再多的他们也不愿意给我们发了,我都想要到目前最新的测试程序,包括98,96等等的测试程序,因为现在还没用得上,但一年后就开始要用的了,ATI的有程序,但没研究过,是R3的。有机会我再发上来吧,但好像传不了那么大的文件的,如果要分卷,都不知道要分多少才行。明天回到公司截个图给大家研究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