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945GV主板被雷击出现问题

楼主(2008-08-19):
前几日修到一客户拿过来主板,首先我也没有加电(最近我们这边也打雷很厉害).直接就测试了网卡旁电容发现有短路,再测南桥旁的稳压块输出也短路.就直接把网卡卸掉,再加电走码了,但是一触摸IO非常烫(8712F-S),更换了IO加电顺利点亮.然后我就换了块网卡芯片上去,点亮进系统正常.但是网卡没能找到,于是我就加了块独立的530TX网卡竟然不能加电,之后我又换了块TP-LINK8139D的网卡点亮并进系统正常,网络也通了.客户拿过去用的3日竟然点不亮了,拿过来我再帮他测试发现阻止也没有什么变化,更换之后的芯片也没什么发躺.只发现检测卡的复位灯过几秒闪一下,也不走码了,不知什么问题 ?(之后我又把以前那个IO换上去仍然依旧,我个人估计南桥可能有问题拉)
请问一下各位此现象有什么好的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否将集成的网卡取下来,或在BIOS中将集成网卡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