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和北桥的供电有几个,是多少V?

楼主(2008-08-19):
经常看到贴子里有说,什么量南桥和北桥的供电电压都正常,什么1。8V之类的,所以想问一下具体南桥和北桥必要的几个电压测式点在哪,电压又是几V,看版主有发南桥的测式点图,没看明白,而且没有说明是几V,怎么来的。所以在这想请教老师们详细的解说,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和北桥需要的电压主要有3到5种,包括3。3伏   2.5伏   1.8伏   1.5伏   1.2伏。主板上一般有专门的南北桥供电电路。

网友:
请问测式点在哪呢,量哪里可以判断出南北桥供电是否满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知道PCI A14脚有3.3V SB 待命电压,一定有的没有就大问题了,还有的2.5V1.8V的电压可以在SB旁边的电容上找到

网友:
找几个好的板子··通电情况下多量几次就清楚··眼过千遍不如手动一次··

网友:
通常北橋有1.2V 1.25V 1.5V 1.8V
南橋有1.05V  3.3V

网友:
南桥和北桥边上都有些电感,那就是电压点,量那里是没错的

网友:
北桥NB,南桥SB

网友(2008-11-07):
南北桥旁边的电容,一脚是接地的,一脚是接供电的,北桥旁边的电容有1。25通常这个是和上接电阻连接的,和上拉电阻电压一样大  2。5。是和内存供电一样大,一般是和内存主供电的MOS连接,1。5是AGP的VDDQ连接的。1。75是和CPU核心供电一样大,。还有3。3V。

网友:
打错啦,是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