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把二手白光铬铁

楼主(2008-08-20):
收把二手白光铬铁~有好的M我啊~现在这把不好用`想换把~

网友:
不知道这把你有兴趣不?

轻便式焊铁设计,无需接驳控制台,配备三个标准温度调节钮 - 360, 390, 420度
当需调节温度时,只需在焊铁手柄上装上适合之温度调节钮。共有7种温度调节钮可供选择 - 300, 330, 360, 390, 420, 450, 480度
温度调节钮上清晰显示焊铁温度,容易监管工作人员使用指定之温度操作。

规格
型号 933 934
功率消耗 51W
标准焊咀 900M-T-B 900L-T-B
温度 标准: 360.390.420度
选购: 300.330.450.480度
焊咀接地阻抗 低于 2 欧母
发热元件 陶瓷发热元件
长度 200mm 210mm
重量 55g 65g

焊咀

标准配件

焊铁 温度调节钮
360度 390度 420度
另有300, 330, 450, 480温度调节钮可供选购

温度调节钮

编号 名称
B1766 温度调节钮 300度
B1767 温度调节钮 330度
B1768 温度调节钮 360度
B1769 温度调节钮 390度
B1770 温度调节钮 420度
B1771 温度调节钮 450度
B1772 温度调节钮 480度

网友:
图片呢??来个图片看看.

网友:
国产烙铁好挂锡吗,我买的6元铁烙铁头老难用了,不如3元一把的小烙铁好用

网友:
真不好意思~~俺看不懂哩~

网友:
游神:来个图片看看.顺便写个参考价格,
以便考虑考虑.

网友:
没相机在网上找了张小图大家将就看了.

调温按钮已经坏完了.我直接上的2K的贴片电阻,罗铁上还有个调温旋钮,

学维修一直用的这把,这两天搞了个快克的936A用了下才知道和白光的差距,从手柄的做工用料,上很明显.还有太多,感觉焊台这么大没就一把罗铁好用.还可以搞上门.还有就是恒温的效果,白光这把几乎没什么回热时间...
反正太多差别了.

市场价600多

网友(2014-10-04):
老板还要吗

网友:
兄弟你真牛,08年的贴了还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