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师们经常说的VT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8-20):
在贴子经常能看到这VTT这专业术语出来,但不大明白它代表何表意,请指教

网友:
应该是参考电压吧

网友:
VTT(摘录)
VTT是AGTL总线终端电压。针对不同型号的CPU有1.8V,1.5V,1.125.测量点在cpu插座旁边,有很多56 的排阻,就是它了

网友A:
不对啊我听老师经常说VTT,有在内存的也有啊,还有其它的想不起来了,注是想知道它的中文解释是什么

网友:
845叫VCC-VID~
865以上就叫VTT-VID了~
它的做用是给CPU内的VCC-VID电路提供供电~而CPU要VCC-VID电路正常了CPU才能正确发出VID0-VID4的供电组合~然后电源IC收到了组合再根据组合控制上下管导通从而提供~正确的CPU供电~~也就是VCORE~
你说的内存上的叫DDR-VTT~它是内存的负载电压~大小为内存供电的一半~`

网友:
了解了~多谢楼上的~

网友(2008-10-18):
"不会修电脑"朋友的回答终于让俺明白了.

网友(2010-01-09):
晕! 也就是CPU核心电压, 这懂了吧!

网友:
vtt 是针对 intel的名字 vdda 是针对 amd的名字。其实他们是指同一个东西

网友:
CPU有了这个电压后才能发出vid信号。这个信号是 cpu 识别 vid脚的前提条件

网友:
CPU座上的基准电压。1.2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