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动态聚焦电路问题吗

楼主(2008-08-20):
一台现代Q775显示器,1024 768 60HZ模式正常,75以上就出现中间模糊现象,请问是动态聚焦问题吗,动态聚焦变压器只要初次极不通,基本该判定没问题吧,查了附近很多件,没进展

网友:
应该还是动态集聚电路有问题。好好检查。

网友:
我认为1024正常的话,就不应该是动态聚焦的的问题,建议楼主检查S校正还有ROM数据

网友:
应该还是动态集聚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