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神州7002FD彩显行幅窄:

楼主(2008-08-20):
昨天接一台数码神州7002FD彩显,用的是KTC的电路板,联机后观察,刚开始画面基本正常,到桌面时行幅变得很窄,我查了一下行电路几只大电容,还有显示模式控制电路都没发现问题,请各们维修朋友帮帮我.
桌面

网友:
查行校正电路呀。行宽电路电压好多?

网友:
主要是枕较电路的故障。

网友:
我已检查二次电源管634坏了,测STV9118 28(+B OUT)脚电压很高有12V,STV9118我已代换过了

网友:
查TIP122,校正电容检查看看

网友:
TIP122,校正电容我都检查了,都是好的.只检查到二次电源管634坏了,但查不出坏的原因.

网友:
此机已经修好了,是二次电源检测环路虚焊引起的,补焊后再换二次电源管634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