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CL D1100资料

楼主(2008-08-20):
求TCL D1100图纸.或点位图,有的帮忙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
主板型号是多少。。。。

网友:
PS-1 94V-0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开关板上是15-F35--052000。CPU是威盛的 C3 1.0 ,io是8705F,南桥是VT8235.。DDR内存。
现在情况是待机0.17,没接触过这板子不晓得对不对,左1的电源灯亮。
开机加电到0.23就掉到0.02.

网友(2008-10-27):
把6。3V/1500的电容换掉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