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显示25.求助维修思路

楼主(2008-08-20):
检测卡显示25.求助维修思路检测卡显示25.求助维修思路检测卡显示25.求助维修思路检测卡显示25.求助维修思路检测卡显示25.求助维修思路检测卡显示25.求助维修思路检测卡显示25.求助维修思路检测卡显示25.求助维修思路

十万个V什么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集成还是不集成显卡,集成的先查下内存,不集成的查下显卡,再不行看看有虚焊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是天天看本论坛,应该知道,以前有人发表过这样的文章

网友:
25一般是挡显卡,看显卡的供电正常不,还有就是插槽里面有灰尘,弄个东西把里面刮下,然后用橡皮把显卡金手指擦下 一般都OK了

网友:
先查下内存电路,可能还有点什么不正常,正常的话换条槽看

网友:
用香蕉水把内存条插槽和显卡插槽洗以下,
然后用橡皮差把金手指插插。在看以下是否正常!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代码25是显卡的

网友:
应该是的问题,看看显卡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