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NF4X 点不亮,求助解决方案

楼主(2008-08-20):
主板无自检,通电后诊断卡电子屏,无反应。CPU插座反面的针脚感觉有虚焊。请高手指点,谢谢
cpu
点不亮

网友:
昨天我修到该板子,各个测试点均正常,就是不跑吗!最后确定是NF4桥的故障!

网友:
不要就看诊断卡,工作条件不满足肯定不会跑码的,前提是工作条件如何?

网友:
这种板很多是CPU座上的针接触不好

网友:
给电压正常否?值是多少
有时钟否?
有复位否?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检查!!!!

网友(2009-04-17):
我的CPU没有供电。。

网友:
恩是的 你先看一下 供电是不是都正常了 看测试卡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