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G769-KD

楼主(2008-08-20):
显示器OSD菜单自动弹出、无法关机
    通过检测怀疑控制面板按键漏电,把怀疑漏电的按键换掉后,开机菜单依然弹出,且无法关机;拔掉控制板排插,确定故障消失;插上控制板排插,测量CPU28脚,电压降低1.5V左右,脱开C105.C106无效,之后把28脚相关的元件和供电部分;以及控制板上面的各个备件进行补焊;开机正常,进行2天考机,菜单无弹出现象。
案例评述: “显示器OSD菜单自动弹出,同时伴随不能关机”,目前异常增多,追其原因是因为:目前产品无铅工艺的全面切入,使电路板焊点的状态和以前有一定的差别,比如焊接难度加大,不得不增加助焊剂,因此带来新的问题,助焊剂在电路板上形成电阻,干扰了控制电路的功能

网友:
FG786—KG

开机无显、黑屏、有显时图像行幅变窄,有很密的条纹干扰。
解决方案: 此机故障现象多样,工作不稳定,有显时图像行幅变窄,有很密的条纹干扰,工作稍有稳定时,图像左右晃动,之后黑屏现象时有发生。检测视频尾板和各路电压基本正常,换行场处理集成块无效。通过现象怀疑有可能是PLL1锁相环造成行不同步、黑屏等现象。换C401故障排除,工作稳定。
案例评述: PLL1锁相环问题会造成整个画面的相位失控;也就是画面左右位置不能稳定等现象; PLL2锁相环问题会造成局部画面的相位失控;也就是画面扭曲不能稳定等现象

网友:
FG786-KD

图象不定时行宽抖动
解决方案: 此故障也是由于L401开焊造成的连带故障,少部分会有此现象,可能是打火造成的电感过热,漆线裸漏引起了内部轻微打火.更换L401问题解决.
案例评述: 我们公告的方法是补焊L401,但是如果长期工作在异常现象下,也必须考虑更换L401。

网友A:
FG769-KG

插上电源,显示灯一闪即灭
解决方案: 故障现象:按压电源键几次灯亮,连接主机进入系统光栅很亮,失真抖动,看不见文字,降低加速极电压,能看见文字。当进入系统过程中,高压自动退出,灯丝不亮; 检测:测量50v,12v,5,基本正常,摘掉b+调整管,设定800×600模式,桌面几何失真,电路数据紊乱;无意中按压电源键菜单自动弹出,显然电源键漏电造成开关机无规律,数据失常,即使不连接主机也显示很亮,抖动的光栅,高压包视频80v为40v左右。更换电源建后一切正常。此款显示器控制芯片为:CPU和行场处理和一的56脚芯片;电源开关直接控制CPU 28脚,因为此开关漏电自然等同一变值电阻,也就等同与我们用手随机按显示器的各个按键,也就出现各种杂乱无章的故障现象。显示器代表SN:BXG3017024
案例评述: 此案例看起来,找不到头绪,似乎有各种不相干的故障症状,但是实质上原因最终还是唯一的,而且并不复杂、事出有因,今年的天气特点是潮湿,因此今年的按键漏电的比较多,实际我们在处理显示器问题时,99%都是一个原因,或者一个以上相互有联系的原因造成的故障;因此我们分析问题时,首先只认定引发故障的原因,只有一个,这样思路会简单。显然上面问题的唯一原因是电源按键。

网友:
兄弟能否提供FG786-KG和FG786-KD的图纸,我有台机器电源烧了一大堆,没图纸修理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源,显示灯一闪即灭
解决方案: 故障现象:按压电源键几次灯亮,连接主机进入系统光栅很亮,失真抖动,看不见文字,降低加速极电压,能看见文字。当进入系统过程中,高压自动退出,灯丝不亮; 检测:测量 ...

这种问题在明基和飞利浦显示器上也经常出现。

网友(2009-01-11):
一台FG769-KD方正CRT彩显.未插信号线时开机,电源指示灯亮,B+55V.插上信号线开机时,电源指示灯一亮即灭又亮,如此反复.同时消磁继电器嘀答嘀答响,灯丝也一亮一灭,B+55V不变,高压也在有无中变化。请高手指点是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