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769-VC

楼主(2008-08-20):
显示黑屏,指示灯常亮,无信号时,指示灯为待机状态
解决方案: 根据此机故障现象,考虑到开机关机时,显示器都有动作,而且给与不给信号时显示器也同样有反映,证明CPU(NT68F65U)已经工作。用示波器测量CPU的行场输入(41、42脚)信号,波形均正常,但在测量CPU的行场输出(33、34脚)信号时,发现行输出的波形异常,测行场处理芯片(TDA4841)的波形也有异常,因此判断CPU相关电路故障,但更换CPU后故障仍未排除。这之后我又将80V一路断开,屏幕有了显示,但整屏发白,怀疑尾板视放块(LM1236)故障,用LM1237暂时代用,屏幕显示正常,但显示MENU菜单为乱码,申请LM1236更换故障解决。分析此故障为典型的I2C总线方面问题,源兴显示器在这方面与其它品牌显示器有所不同,前后极间关联比较复杂,CPU检测也比较多,比如:CPU 15脚为power det 电源次极电压检测,21 脚为x-ray检测,这是其它显示的CPU所没有的功能。这些情况提醒广大维修同仁关注。
案例评述: 源兴显示器CPU的特点:CPU 15脚为power det 电源次极电压检测,21 脚为x-ray检测,这是其它显示的CPU所没有的功能;也就是它的一些故障原因和其它显示器不一样,比如在15脚或21脚有杂波时,CPU就会认为是反馈电压不对,就会拒绝启机,此种情况如果把此两脚加一小电容,也许显示器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FG769-XE

机器在无信号输入时,有显象管漏气加电时的异响。
解决方案: 使用过程中均正常,休眠或关机后,显示器加电就会出现这种特殊的响声,检查发现电源部分,UC3842的1脚和2脚的C918电容有一脚与板体脱离,重新上回原位机器正常。冠捷型号:B773ZYFDFUN1P